原理圖 BUS 沖突 請各位大蝦救命

楼主(2004-07-27):
我用原理圖做的 24位數據選擇器   偶用得器件是  XILINX Spartan II  XC2S15-5VQ100    檢查錯誤時 出現如下警示

Warning: Bus 'D(7:0)' is connected to too many source pins and/or IO Ports. A Wired Or connection will be used
我沒有理會這個警告   但做 Implement 的 Place & Route 時出現如下錯誤
hase 1.1
ERRORlace -
   The TBUF components listed below, driving the same TBUF signal, have
   conflicting physical constraints

     TBUF XLXI_212_XLXI_12_XLXI_70/I_36_30 (0, 0)     TBUF
   XLXI_212_XLXI_13_XLXI_74/I_36_30 (3, 0)     TBUF
   XLXI_212_XLXI_13_XLXI_70/I_36_30 (6, 0)     TBUF
   XLXI_212_XLXI_14_XLXI_74/I_36_30 (9, 0)     TBUF
   XLXI_212_XLXI_14_XLXI_70/I_36_30 (12, 0)     TBUF
   XLXI_212_XLXI_12_XLXI_73/I_36_30 (15, 0)     TBUF
   XLXI_212_XLXI_13_XLXI_73/I_36_30 (18, 0)     TBUF
   XLXI_212_XLXI_14_XLXI_73/I_36_30 (21, 0)     TBUF
   XLXI_212_XLXI_12_XLXI_72/I_36_30 (24, 0)     TBUF
   XLXI_212_XLXI_13_XLXI_72/I_36_30 (27, 0)     TBUF
   XLXI_212_XLXI_14_XLXI_72/I_36_30 (30, 0)     TBUF
   XLXI_212_XLXI_12_XLXI_75/I_36_30 (33, 0)     TBUF
   XLXI_212_XLXI_12_XLXI_71/I_36_30 (36, 0)     TBUF
   XLXI_212_XLXI_13_XLXI_75/I_36_30 (39, 0)     TBUF
   XLXI_212_XLXI_13_XLXI_71/I_36_30 (42, 0)     TBUF
   XLXI_212_XLXI_14_XLXI_75/I_36_30 (45, 0)     TBUF
   XLXI_212_XLXI_14_XLXI_71/I_36_30 (48, 0)     TBUF
   XLXI_212_XLXI_12_XLXI_74/I_36_30 (51, 0)

网友:

建议在buft前面先用MUX做一下选择,把最后的结果用buft输出。

楼主:

但有6 路8位信號 用MUX 可能不太現實 請大俠賜教

网友:

多选一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说资源耗费太多?
另外你的这个buft是否已经放在了最顶层?不是所有器件都支持内部三态的。

楼主:

對 !! 如果用MUX 的話 資源耗费太多
此buft不是放在最頂層   但最頂層也有buft 沒報錯

网友:

我的意思是建议你把这部分逻辑浮到最顶层去试试看,可能spartan芯片不支持内部产生这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