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求救

楼主(2004-07-27):
我用verilog写了一个8051core
现在我用msc51汇编写了test programmer
用keilc51 产生了cpu.hex文档
下面我该怎么办?
像下面的格式是怎么产生的
文件名:cpu.map
格式0000 74 11
     @0002 75 F0 55
     @0005 02 60 00
     @0008 74 22
     @000A 75 F0 33
@000D 80 FE
@6000 90 90 00
@6003 74 88
@6005 F0
@6006 90 90 05
@6009 74 77
@600B F0
@600C 90 90 00
@600F E0
@6010 90 90 05
@6013 E0
@6014 75 F0 33
@6017 02 00 08
我用此文件不能产生我需要的波型
exrom.v 文件格式
`include  "../../verilog/timescale.v"
module exrom (DB,A,XCE,XOE);
output [7:0] DB;//databus
input  [15:0] A;//address
input XCE;//chip select
input XOE;//output enable
reg    [7:0] rom[65535:0]; //64K byte
wire   [15:0] A;
reg    [7:0]   DB;
integer i;
initial
   begin
        for(i=0;i<=65534;i=i+1)
              rom = 8'b0;
   $readmemh("../../../test/cpu.map",rom);
   end
wire read   = ( ~XCE & ~XOE );
//tri [7:0]  DB = read ? rom[A] : 8'bz;
always @(read)
  begin
     if(read==1'b1)
        DB=rom[A];
     else
        DB=8'bz;
  end
endmodule

网友:

hex是intel格式的目标代码,你可以试试bin文件,所含信息全部是代码,例如用MATLAB将bin中的二进制读出,转换成你所需要的map格式即可。

网友:

看一下这个软件能不能用。。

楼主:

没其他的吗?
好象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