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库如何建立?

楼主(2004-07-28):
我是新手,老师让我学习xilinx ise那个开发工具,我用的是6.2版本,现在我不知道如何建立仿真库,向高手请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

其实主要是要在仿真器里面建库,你是用的modelsim吗?这里以前有关于建库的帖子。你可以翻翻看。

网友:

Modelsim完全链接ISE仿真库方法:
1. 先将modelsim.ini改成存档格式,
2. 在DOS环境中,进入Xilinx的根目录,然后依次进入bin,nt目录.
3. 运行compxlib -s mti_se -f all -l all -o d:\EDA\modeltech_5.7\xilinx_libs
注意:需要根据你安装的modelsim目录更改d:\EDA\modeltech_5.7
然后就ok了,就可以的ISE中启动Modelsim进行所有的仿真了。
此方法链接了ISE的所有的仿真库!

楼主:

谢谢了,试试先!

楼主:

我试了,好象不行,出现错误:error:11-unable to find simulator<mti_se> excutables 而且source tools=[null];
好象还有一种直接可以编译,不用命令行格式的,各位大侠,哪个晓得的,指教一下,先谢了!

楼主:

刚刚重新试了一下,成功了,太好了

网友(2004-10-26):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