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triant的问题!

楼主(2004-07-29):
我设计部分已经作好了,但是因为没有经验,所以在加constriant时有些不懂.我不知道如何全面地考虑?谢谢拿位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这个题目太空泛了吧?

楼主:

正因为是新手,所以才有问题都不知道从哪里提起,我到底应该从哪方面考虑,模块的延迟,这是一方面而已,还有什么?我应该看些什么书?

网友:

最好参加一个培训

楼主:

实际上我们 是在老师手下,有什么问题自学,实在不行就问,可是老师一般很忙,一周难得见一面

网友:

你是那里的,各个IC产业基地都有相关培训。

网友:

看别人的脚本,多做几次,逐渐解决所有问题。本来在实际中,就是一个多次反复的过程

楼主:

我还在学校,培训是不可能的,老师不会给我们出钱,自己由没钱,可能后一种建议对我更现实一些,不管如何,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