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 DQS信号的用途讨论

楼主(2004-07-30):
在DDR的写操作中,DQS信号用来做写数据的时钟;在DDR的读操作中,DQS信号和数据边缘对齐,应该可以作为寄存器采样数据的使能端;但是由于Cas Latency可以在配置模式寄存器时确定,可以直接由它来定时,自己生成相关信号。
DQS在数据读操作中究竟如何用比较好呢,请大家踊跃发言……

网友:

读时,俺没用DQS

楼主:

那DQS在读操作时与数据边缘对齐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读时DQS信号无用,那DDR还将它设计成双向信号干什么呢?

网友:

不知道呀

网友:

读时俺也不敢通过DQS来读数据,相对时钟信号有漂移

网友:

不知道高手们都是怎样处理的

网友:

给DQS加45度相位偏移不就可以用了。167Mhz以下可以不用DQS,但是167Mhz以上非用DQS不可。否则无法保证读取数据的稳定。

网友:

sorry,是90度,不是45度。

网友:

下面引用由hello20002004/08/02 09:18am 发表的内容:
给DQS加45度相位偏移不就可以用了。167Mhz以下可以不用DQS,但是167Mhz以上非用DQS不可。否则无法保证读取数据的稳定。

用dqs的边沿去读?

网友:

是的。

网友:

怎么准确、可靠的去移相呢,又不能对DQS使用DPLL,而且可能有多个DQS信号
难道用高速时钟来移相?或者用RC来移相?
hello2000 老大是用什么方法做的

网友:

atuhappy ,你用fpga设计过DDR sdram控制器?用的是何器件?

网友:

没有使用FPGA验证
只是使用ddr的模型验证了一下

网友:

你那里有没有参考设计?能不能上传到ftp上?

网友:

就是altera的那个

网友:

我对DQS的理解:
    读取DDR的数据时,DDR的DQ是随着DQS变化,在DQS的每一个沿出现下一次的数据。在fpga设计中,用DQS锁存DQ,然后在fpga内部再用时钟同步数据。不知这样理解对否?
    我阅读Micron的MT46V128M4的资料时,在Figure 40: x4, x8 Data Output Timing – tDQSQ, tQH, and Data Valid Window图中,感觉上述的理解又不太对,希望讨论一下

网友:

一般使用两种方法。可能还有其它的方法。
第一种,在PCB上加延时线产生相移,这种方法套片上用的比较多。
第二种,用FPGA内部的延时线。但是具体实现比较复杂,最好有FPGA
厂家的支持。不同的厂商方法不同。不过做起来也没什么的。建议采用
IP CORE。毕竟FPGA的其它复杂逻辑才是重点。一般用到DDR的FPGA设
计都不会是简单的设计。

网友:

   你说的是对的。我刚刚再看Altera提供的Cyclone的资料。在读DDR数据时,他采用DQS 90度相移的办法。套片上采用PCB延迟线的方法,我觉得只是在时钟频率固定的情况下采用此种方法。
  采用IP core,由于是个人开发,买不起。初步设计DDR sdram,有问题,向你请教

网友:

在PCB上采用延迟线,那么输出时DQS不也是被延迟了吗
难道输出时要把DQS提前一个相位

网友:

在写DDR 时,DDR也是根据DQS来锁存数据,关键是DQS线和DQ线长度相同

网友:

下面引用由dragonyoo2004/08/03 09:21am 发表的内容:
我对DQS的理解:
    读取DDR的数据时,DDR的DQ是随着DQS变化,在DQS的每一个沿出现下一次的数据。在fpga设计中,用DQS锁存DQ,然后在fpga内部再用时钟同步数据。不知这样理解对否?
    我阅读Micron的MT46V128 ...

感觉Data Valid Window不是能确定

网友:

是否使用2倍的时钟了?

楼主:

我的理解是DQS可以作为读操作时数据的存储控制信号。比如当作触发器的使能端,采用2倍频时钟锁存数据,从而可以实现数据的前后拼接(如在66bit-PCI接口中将从DDR中读出的32-bit数据拼接为64bit的PCI数据),或者作为FIFO的数据写控制信号等等。

网友:

Altera的资料里没有用2倍的时钟。它是采用将DQS固定延迟一定的时间,譬如3ns,这需要根据你的ddr sdram参数决定。fpga内部首先用DQS锁存DQ数据,然后产生一个同步时钟,这个时钟与DQS有一定的相位关系,再用时钟锁存数据,再将被锁存的数据送入其他逻辑,进行处理。同时还要注意DQS的postamble。

网友:

下面引用由dragonyoo2004/08/04 04:58pm 发表的内容:
Altera的资料里没有用2倍的时钟。它是采用将DQS固定延迟一定的时间,譬如3ns,这需要根据你的ddr sdram参数决定。fpga内部首先用DQS锁存DQ数据,然后产生一个同步时钟,这个时钟与DQS有一定的相位关系,再用时钟 ...

能不能把资料发上来看看

网友:

可以,我上传到ftp上,在目录  /综合设计资料/Altera/DDR sdram参考资料

网友:

谢了

网友(2009-06-20):
在端口上dqs与数据是相位对齐的,但是通过DLLphy之后就变成中间对齐了,便于采样(对于读数据的时候)
写数据应该相反吧,通过DLLphy后是中间对齐的?这个忘了怕误导别人,(忘了SDRAM里面有没有DLL了)

网友(2009-10-09):
大家都不清楚啊!!!

网友:
快点有钱啊!!!!

网友:
暂时不懂,也顶一下

网友:
移动90度,再根据接口时许约束来保证建立和保持时间,时序分析工具可以看到,再做高低温高低压环境试验,通过九OKle

网友:
大家都是高手啊

网友:
不知道高手们都是怎样处理的

网友(2010-07-01):
还不是很懂

网友:
牛人,都自己写DDR控制器阿。
我感觉还是例化IP CORE吧,把关注点放在自己的功能设计上。
毕竟DDR控制器这东东实现起来很繁琐,但功能其实就那么简单,只不过是实现一个大地址区域的数据读写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移向四分之一啊,其实也没必要那么严苛啊,满足数据的建立保持时间能踩到就是了

网友(2010-09-21):
什麼是DLL?

网友:
有点小复杂啊

网友:
谁有这方面的好资料共享下就好了

网友(2012-02-29):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我写的DDR控制器代码,从DDR读出的数据是高阻态,相当于没有读出数据,怎么搞的啊,请问一下,我的QQ是545510877,请问大哥这是怎么回事,能不能看下你的源代码!不甚感激!

网友:
DQS是双向信号,均是数据的采样时钟。为了保证高速采样的可靠,采用的是差分信号。
写数:按照DDR协议,DQS与数据之间有90的相移。这时由PHY供给。
读数:DQS与数据对齐,由DDR芯片内部逻辑供给。

网友(2012-05-24):
请问,“读数:DQS与数据对齐,由DDR芯片内部逻辑供给。”是什么意思?按照我的理解,DDR在读取数据的时候DQS信号应该是从DDR本身产生的,同时,DQ从DDR指定位置取数,但是我用chipscope观察后却发现DQS和DQ上在读操作时没有数据,是不是我理解错了,由DDR芯片过来的DQS又是怎么实现的呢?是直接从DDR里发出来,然后DQ上就出来数据了,不是么?求赐教啊

网友:
DRAM侧读操作发出后,需要等待CAS Latency个cycle,数据总线DQ/DQS才能有数据。
读时DQS是DDR芯片发出的,硬件怎么产生的要查下芯片的DATASHEET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我明白了,DQS和DQ都是在控制器发出读命令后自己产生的。但我编的代码还是读不出来,应该是我哪里有没有想到的地方吧,我看过ISim仿真,其时序跟datasheet都一样了,结果还是读不出来,这样我都没有办法确定我是否把数写进DDR了。。。毕业设计快答辩了,做不出来,着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写操作的时候,DQS和DM还有DQ时序正确了是不是就应该是写进DDR了?在发出读命令后,我设置了一个双向端口例化成单向端口的模块,经过chipscope观察,发现DQS和DQ上没有数据,是不是就是没有读出来?为什么会读不出来呢?对了,能否加你的QQ呢?我好不容易找到你这位高人,求指点求赐教啊,我的QQ:865970328,谢谢~~~

网友:
补充问一下:DDR在读操作时,DQ和DQS既然都是由DDR自身产生的,那么为什么我在很多期刊上面发现他们发表了DDR读操作的仿真图形呢?仿真的时候没有跟DDR器件连接,那么又是如何得到读操作仿真曲线的?我感觉不对,仿真只能看到写操作的,读操作的就要借助chipscope或者示波器才能观察。求赐教~~

网友:
仿真时连接的是DDR的行为仿真模型,这个模型美光网站里有,网上搜下应该也很多。建议你实际测FPGA前还是要把你的controller仿一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行为仿真模型?这个还真没用过。待会试试,感觉上,DDR控制器的设计也就初始化、读和写三块时序而已,应该不是特别麻烦才对,但是就是读不出来,这样我都不敢确定我是否写进去了,求指点啊

网友:
还有刷新,你说那种简单时序只是仿下行为模型还可以,要想用到实际中DDR器件还要接PHY,DDR协议虽然不是太难,但实际用起来还真不容易

网友:
建议你可以先用XILINX或ALTERA的DDR 控制器IP里面有仿真环境,结合波形可以加深你对DDR协议的理解,结合它的结构再设计你的controller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为什么DQS在读的时候又没有设计成与数据间90的偏移呢,对齐干嘛?求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C:

   PHY?我直接使用Spartan3E实验开发板上的DDR芯片,物理层接口PHY还用考虑么?刷新我有,刷新周期61ms左右,判断是否写进DDR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读操作的时候chipscope上观察不到DQ和DQS上有信号变化啊?求赐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读操作的时候,DQS是有DDR本身产生的,不用去管它跟DQ的对齐方式了吧?只要写操作的时候中央对齐就行了,我个人的理解,代码也是这么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额,可是我时间上来不及了,代码也基本编完了,但就是读不出来,找不到原因。

网友:
DQS是DDR SDRAM中的重要功能,它的功能主要用来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准确的区分出每个传输周期,并便于接收方准确接收数据。

  每一颗芯片都有一个DQS信号线,它是双向的,在写入时它用来传送由北桥发来的DQS信号,读取时,则由芯片生成DQS向北桥发送。

  完全可以说,它就是数据的同步信号。

在读取时,DQS与数据信号同时生成(也是在CK与CK#的交叉点)。

  而DDR内存中的CL也就是从CAS发出到DQS生成的间隔,数据真正出现在数据I/O总线上相对于DQS触发的时间间隔被称为tAC。注意,这与SDRAM中的tAC的不同。

  实际上,DQS生成时,芯片内部的预取已经完毕了,tAC是指上文结构图中灰色部分的数据输出时间,由于预取的原因,实际的数据传出可能会提前于DQS发生(数据提前于DQS传出)。

  由于是并行传输,DDR内存对tAC也有一定的要求,对于DDR266,tAC的允许范围是±0.75ns,对于DDR333,则是±0.7ns,有关它们的时序图示见前文,其中CL里包含了一段DQS的导入期。

  前文已经说了DQS是了保证接收放的选择数据, DQS在读取时与数据同步传输,那么接收时也是以DQS的上下沿为准吗?不,如果以DQS的上下沿区分数据周期的危险很大。

由于芯片有预取的操作,所以输出时的同步很难控制,只能限制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数据在各I/O端口的出现时间可能有快有慢,会与DQS有一定的间隔,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有一个tAC规定的原因。

  而在接收方,一切必须保证同步接收,不能有tAC之类的偏差。

  这样在写入时,芯片不再自己生成DQS,而以发送方传来的DQS为基准,并相应延后一定的时间,在DQS的中部为数据周期的选取分割点(在读取时分割点就是上下沿),从这里分隔开两个传输周期。

  这样做的好处是,由于各数据信号都会有一个逻辑电平保持周期,即使发送时不同步,在DQS上下沿时都处于保持周期中,此时数据接收触发的准确性无疑是最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timing都对么?prechage,refresh, tccd都对了么?如果一个transfer太长,也别忽略了要换page的

网友:
读时DQS延一个90度再进来,把它当load信号。注意:DQS刚起来是有个小小的脉冲,记得mask掉,不然会读错

网友:
你的controller要通过PHY再与DDR器件连接,自然要考虑PHY的特性啊,接口什么的,时序
没有读出数据的原因很多
1. 设计的时序是否达到要求(DDR,接口)
2. DDR的初始化是否完成
3. 确定数据写入DDR了吗?用chipscope抓下写的波形,看是否符合DDR写操作协议(要注意chipscope 抓的波形并不准确,反应不出DQS相位的偏移)

网友:
回复 网友F:

   预充电、刷新应该都是正确的,仿真图形如下:

读写仿真图形

读写仿真图形
   在752,640ns的时候开始写操作,突发长度为4,tQSS=1个时钟周期,DQS与DQ中央对齐,数据0007、0008、0014、ac6c写进DDR。采用的读-写不间断方式传输(datasheet),在写完最后一个数据过一个时钟周期的上升沿(752,680ns)发出读命令。CAS潜伏期设置为2,那么在752,700ns处DDR芯片应该会产生DQS和DQ才对(功能仿真时看不见的)。但是经过chipscope观测,读操作时DQS和DQ上找不到波形。可以帮我看看上面的仿真波形有什么问题么?或者我在哪里没有搞明白,搞漏了的,求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初始化是按照datasheet来做的。chipscope确实采集的信号确实会有偏差,这也跟我chipscope触发时钟200MHz有关(DQS的频率也是200MHz),但是,尽管观察的有偏差,不影响数据写进DDR吧?我现在根本就不能确定数据是否已经写进DDR了,除非能把数据读出来----问题是我怎么都读不出来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F:

    由于DQS是双向的,chipscope不能抓取,为此我设置了一个例化模块,把双向变量变成单向变量,例化方式为:    inout DQS;
    wire  DQS;
    input output_DQS;//DQS的映像寄存器,给DQS赋值
    input dqsvalid;//DQS三态门输出使能
    reg   input_DQS;
    assign DQS=dqsvalid? output_DQS:1'bz;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nput_DQS<=DQS;//之所以把input_DQS设置为reg类型,是为了能够在chipscope中抓取到该信号
    end

   经过测试,input_DQS上一直没有信号。按理说如果读操作时发出DQS的话,input_DQS上就应该有信号才对吧?此外,您说的DQS要移相,mask是什么意思?DDR发出来的DQS信号还要动么?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
DDR接收到读操作后,DQS没产生,感觉DDR没有配置好,时钟是多少?把你的初始化过程也贴上来吧,或者把你仿真模型的DEBUG功能打开,通过查LOG看有没有报错

网友:
回复 网友C:

    DEBUG不会用,我先说说初始化吧

初始化

初始化
。    上电后,等待250us->CLKE拉高,同时一个nop指令->预充电,同时ADDR[10]=1->两个nop指令作为tRP->装载扩展模式寄存器,BA=01,addr[1:0]=2'd0(对应图上的code,但我不确定code 到底是什么意思)->两个nop作为tMRD->装载模式寄存器,同时DLL复位,addr<=13'b0_0001_0010_0010;   //突发读4位,CL=2->两个nop作为tMRD->预充电->3个nop作为tRP->自动刷新—>10个nop作为tRFC->LMR,清除DLL位,addr<=13'b0_0000_0010_0010;   //突发读4位,CL=2->nop->200个时钟延迟,初始化完成。差分时钟100MHz
    我是这么做的,求指点

网友:
仿真模型里面应该有个初始化状态机,你结合波形找到初始化的完成信号,就知道你的初始化是否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仿真模型在哪里?去micon下载么?没用过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所说的状态机是不是指的是quartusa ,我用的是 ise,不记得有状态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1.从波形上看,发的命令应该是对的,我想看下从的地址是什么,如果你的是DDR2,送2个就行了。也有可能你的DQS/DQ在PHY上已经连错了,data根本没有送进去。
  2.DQS是一对差分信号,你的UDQS, LDQS怎么是一摸一样的。

  3.您说的DQS要移相,mask是什么意思?read的时候,DQS跟DQ是对齐的,那么你就要对DQS移一个90度来采,mask就是DDR出来的DQS一开始和最后有一个脉冲,需要去掉。不过,如果你是在FPGA上做的话,可以不用DQS来采读回来的data,直接用时钟就好就是了,因为command发出后,data什么时候回来,这个时间是可以算出来的。

  4.dqsvalid, 这是个什么信号?
在FPGA上我没有做过这些东西,可能也说的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F: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1、控制器是DDR SDRAM的,不是DDR2。PHY我是真心没有接触过,也不知道还需要这个,我直接在Spartan3E开发板上做的,所以“DQS/DQ在PHY上已经连错了,data根本没有送进去。”这一点我自己也不清楚。
   2、因为是DDR1,所以DQS不是差分信号,UDQS和LDQS分别对应高8位和低8位DQ,两者是一样的。
   3、DQS为什么要移相90°来采呢?“不过,如果你是在FPGA上做的话,可以不用DQS来采读回来的data,直接用时钟就好就是了,因为command发出后,data什么时候回来,这个时间是可以算出来的。”这个观点非常好,我才发现可以用时钟来采。但我还有两个疑问:(1)假如CL=2的话,在发出读命令后2个时钟,这2个时钟的延时是硬件自己的延迟还是在代码里实现延迟?(2)我通过chipscope观察不到DQ上有数据发出来是怎么回事呢?我用的双向端口例化模块来实现的,把双向端口例化成单向的在chipscope里观察,上面什么现象都没有,是不就没有读出来啊?
   4、dqsvalid是我设置的一个中间变量,作为DQS三态门的输出使能控制。
   请指正,感激不尽!!!

网友:
额,高人们还在么?求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E:

    LZ用的软件ISIM确实没用过,我是先把控制器写好,连到DDR的行为模型仿真无误后,才会生成BIT进行FPGA测试,这也是前端的通用规则吧
。LZ这样直接硬件测试出了问题确实不太好定位,你能把系统设计的总体框图贴下吗??如果没有PHY直接把控制器的输出连到DDR管脚上,DDR是没法驱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回复!   系统的总体框图是这样的:

框图

框图

   Spartan3E开发板管脚接线图如下:

开发板管脚连接图

开发板管脚连接图
,这个不就是说管脚已经连接上了么?还需要PHY的么?
   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刷新操作是DDR芯片自己操作的还是像我框图那样设置一个单独的刷新模块来操作的?
   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PHY不一定单独的器件啊,对于FPGA应用来说一般都会采用FPGA工具软件IP库里面的PHY模型,比如你用的这个ALTERA的片子,本来的板子设计中IP肯定包括PHY模块,应该是控制器 + PHY构成你的系统设计 ,像你不经过PHY的话是没法满足器件接口的物理特性的。
你如果想用的话,可以用WIZARD生成一个DDR控制器的IP(里面应该有PHY),然后把你的控制器替换掉IP中原控制器构成系统设计。
另外,刷新是要控制器来提供的

网友:
我知道DDR2的读时序,在Xilinx FPGA上没法使用DQS来捕捉DQ,这个时候需要用内FPGA的DDR controller内部时钟来采样DQ数据(IO工作在DDR模式下,大概是个深度4~8的FIFO),因为DQ的相位与FPGA内部时钟的相位受板子布线memory以及CL的影响,大概的延迟cycle数是知道的,但要让FPGA内clock对齐DQ中间,需要用到IO上的IDELAY功能,它可以让每个IO信号输入有可配置的延迟时间;具体可以先用Core_Generator产生对应的类似PHY的结构仔细研究一下IO处在DDR模式下是怎么实现数据接收FIFO的

网友:
ALTERA的FPGA不清楚是否支持DQS采样DQ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得再看看PHY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时间有点来不及了。昨天测试了一下Spartan3E开发板,发现DDR上的VDD/VDDQ/VREF电压都不对,而且差分时钟那里还漏焊了一个电阻。开发板是买来的,之前从来没怀疑过板子会出问题,所以暂时先把硬件问题搞定在说,可能没时间搞了,还是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G:

   额,虽然我用的是DDR1,用FPGA内部时钟来采集DQ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您所说的FIFO、IO延时这些内容是我之前没听说过的,以后有时间一定好好研究研究,此外,我用的Xilinx公司的Spartan3E系列芯片,Micon公司的DDR,datasheet上面倒是说DQS可以采集DQ,不过二者相位相同,在读的时候~~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读数据,memory送出来的DQ与DQS边沿对齐
对于ASIC来说一般都会使用PHY,在读通道上会使用DLL来让DQS延迟90°,这样在ASIC内部,用延迟后的DQS边沿对准DQ的中心,将数据采样进入FIFO
FPGA没法使用这样的方式,它可采用Direct_Clocking Technique
查看xilinx的应用文档XAPP701, XAPP709

网友:
回复 网友F:

1. PHY 是一个模拟的IP,在控制器跟DDR直接必须由它来驱动,这东西应该在FPGA上集成的吧。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你是PHY没连还是连错了,这样的话数据自然不会写进去,那也就读不出来了。

2. DQS为什么要移相90°来采呢? 读时候DQS跟DQ是对齐的,所以我们让DQS延90,这样就会在data的中心点来采,会比较好。那么这个延时就要你自己来做了,用PLL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在FPGA里,你应该产生0/90/180/270四个时钟,用90or270来代替DQS采数据,然后按照需要自己玩玩看。在ASIC中是必须用DQS的,因为tapout后,器件的延时就不准了。
(1)假如CL=2的话,在发出读命令后2个时钟,这2个时钟的延时是硬件自己的延迟还是在代码里实现延迟? 自己实现。你延的时间长一点再送write看看。
(2)我通过chipscope观察不到DQ上有数据发出来是怎么回事呢? 不好意思,帮不了你,没玩过你说的那个东西。

网友:
还有,您老的设计模块图画的也太简单了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谢谢!我现在已经调试出来了,不是代码的原因,是手里的Spartan3E开发板上的DDR供电管脚电压错了(要求2.5V却只有0.25V),换了一块新的板子后,就直接读出来了,由于chipscope采样时钟做不到太高,因此抓取的信号在相位上有一些不对,但这只是采样时钟太低导致,并不影响写和读的数据。经过测试,写进DDR的4个字节的数据完整读出来了。我没有使用PHY,读的时候采样也没有考虑采用时钟,时间上来不及了,之前没指望会做得出来。不管怎样,感谢前辈们的指导,谢谢,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12-11-09):
    简单明了

网友(2014-08-24):
DQS是数据的同步信号,在DDR速度很高时用来区分数据,写DQS由你自己生产,读DQS由DDR生成,所以是双向的;它需要对齐到数据的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