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现象,有谁能解释?

楼主(2004-07-30):
我在用M6927做调制解调来传输数据时,当我用手摸着芯片时,有数据传输,而手一离开数据就停止了传输,请问这是为什么,问题出在哪?谢谢!

网友:

看看是不是芯片有什么pin没有焊接好

网友:

也可能是芯片的电源部分没有处理好。

网友:

肯定是接触不好,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用显微镜仔细查看一下管脚是否焊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