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问题:PCIcore(vhdl或verlog写)怎么回事?

楼主(2004-07-31):
用vhdl或verlog写的PCIcore是不是可以直接拿来用啊?它实现的是pci的接口功能吗???

网友:

基本是的,但open的core一般不能直接拿来就用;fpga的core可以用,但很多用户端接口和逻辑还需要你自己去开发。

网友:

PCI的功能很多的,范围很广
要看你做的哪个功能的PCI接口
FPGA仿真过的core一般在网上是找不到了,给你也都是网表文件
具体的操作还要自己来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