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ACEX1K时钟问题

楼主(2004-07-31):
ACEX1K器件好像有一个外部时钟输入脚,但是我想有两个时钟输入,可不可以用一般的I/O脚作为时钟输入脚呢?

网友:

可以
关键的那个时钟使用这个时钟引脚

楼主:

两个时钟都很关键啊,像acex1k这样的器件应该有两个专门的时钟输入脚吧,除了GCLK1我没发现别的啊?
版主它还有专门的时钟脚了吗?

网友:

没注意过
速度多高
如果几十M的话,用哪个引脚,问题都不大

网友:

负载重的用GCLK

楼主:

一个是0-33MHz,另一个是100MHz
那看来0-33MHz的用一个I/O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