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两个时钟交互使用与握手信号实现??

楼主(2004-08-03):
在一个资料上看到pld如果有两个时钟输入的话,可以用握手信号实现,这是什么意思啊??怎么实现???

网友:

是不是说有数据交换时,接收端发个响应信号

楼主:

版主能具体一点吗?我好像有点懂了

网友:

发送端发出数据的同时,给出请求信号
接收端发现这个请求信号以后接收数据,同时返回相应信号,表示读到数据

网友:

实际上是处理跨时钟域数据传输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