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软件reset

楼主(2004-08-03):
请问软件reset应该如何用verilog实现?reset时间一般保持多长,有没有什么依据?
如何避免reset线上的毛刺?

网友:

有很多种处理方法,可以做一个寄存器,软件写0的时候reset,写1的时候恢复,这样reset时间是软件可控的。只要采用同步设计,一般就不会有毛刺。

楼主:

是的,寄存器肯定是要有的,写了这个寄存器之后,一般是马上把软件复位线拉低,但是拉低多长时间才能够把所有的寄存器都复位好呢?

网友:

没明白你的设计要求,到底是谁要复位谁?

网友:

好象是说软件自己复位自己cpu

楼主:

软件复位应该是在cpu工作的时候,外围设备自己复位自己,而不影响cpu。就是这样。

网友:

是不是说由cpu发起命令开始reset,外设自己取消?这样的外设所需reset时间由外设本身性质决定,很难说要多久,如果是芯片,一般datasheet里面会注明reset要保持多久以上。

网友:

一般的设备100多毫秒就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