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acex1k外接EPROM的问题

楼主(2004-08-04):
acex1k外接一个EPROM时,使用一般的I/O脚,还是有专门的引脚???

网友:

如果不是用来配置,一般的I/O脚就可以

楼主:

要是用于配置用,怎么接呢?
找到了一些资料是关于FLEX10K配置的,而且它的主动串行配置方式中器件写的是EPC1,不知道是不是EEPOR。没有找到关于acex EP1k外挂一个配置EEPROM的资料。版主能告诉我怎么接的线吗?????
DCLK DATA0 nSTATUS nCONF_DONE nCE, nCONFIG, MSEL0和MSEL1

网友:

需要用altera提供的配置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