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 Sdram电器特性一问

楼主(2004-08-05):
  DDR Sdram的接口是SSTL-2 Class II I/O,设计原理图时,是不是除了在sdram和fpga引脚之间串接一个电阻,匹配阻抗外,还需要在sdram引脚上加一个上拉到1.25V的电阻?
另外Vref的问题,我在smth上问这个问题,一些人回答说可以用两个电阻分压2.5V得到,Altera好像采用National公司的一个DDR专用的电源模块解决这个问题,到底采用那种方案好?大家帮我出出主意!

网友:

用电源终结器,,我们用两种电源终结器,,一种是一般牌子,,3块钱,,
另外一种philips的要50块钱,,结果--
50块的能上DDR400,3块钱的怎么都上不了。
电阻分压不行,,因为电流很大。。

楼主:

电源终结器?何种类型?可否告知?

网友:

我们用的是LP2995,,你可以参考一下,那个ref,,可以通过电阻分压得到,,
我说的终结器是上拉的1.25的那个。

网友:

有两个1.25,一个是ref,可以通过电阻分压,,
另外上拉的(不应该叫上拉吧)需要很大并且很稳定的电流,瞬态的
所以要用专用芯片,,

楼主:

另外一个是Vtt吧。另外,想问一下,你那里有没有对SSTL-2接口说明的规范?谢先!

网友:

对,,没有,,so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