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帮忙吧

楼主(2004-08-05):
我现在用的是LATTICE的软件,为什么我在功能仿真的时候是完全和我的设计预期一样,换成时序仿真就不对了呢?改怎么办?

网友:

肯定是有延时的
时序仿真能实现功能就行

楼主:

可现在的问题是功能实现不了.我想要实现的是将一个传感器信号编码后送到计算机,在计数时同时用此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但现在功能仿真的结果是上升沿和下降沿计数都正确,而时序仿真时却只有下降沿的正确,我在板子上试验过,也是下降沿的好.可我就是找不出问题.

网友:

在计数时同时用此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
是不是检测信号高电平的宽度
用此信号做计数的使能信号

楼主:

不完全是.是用此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通过与时钟的同步,各自产生一个负脉冲,用做计数器的清零信号.我在时序仿真的时候出现这样的警告:
Setup time for signal D^REF2K4PIN violation found at time 480000.000ns.
Hold time for signal D^REF2K4PIN violation found at time 450013.000ns.
Reset recovery time for signal D^REF2K4PIN violation found at time 420020.000ns.
我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还望指点迷津.

网友:

你的时钟和该信号的上升沿相位关系如何?很可能建立时间不够。

楼主:

那我该怎么帮呢?建立时间如何变长?

网友:

如果你的传感器输出与时钟是完全异步的两个信号,那么输入fpga以后要先用时钟打两拍去掉亚稳态再给后面的设计用。

楼主:

哦。我试一下。十分感谢!

楼主:

谢谢二位,现在从时序仿真上看,可以实现了。只是不知道到了板上如何。做了板子再看看。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