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达人给各点阵控制的原理说明。

楼主(2004-08-08):
最好能有一段代码,想做一个输出到点阵上显示,不知道这部分应该怎么解决,没有个基本的概念

网友:

看看计算机显示原理

楼主:

记得看过说是每个点都由0.1确定的。这样的话,如果是一个比较大的点阵,那么控制它所需要的资源就会很多了。对吗?

网友:

需要用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