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YNPLIFY综合一个ROM程序时出现问题

楼主(2004-08-09):
[这个贴子最后由wjx197733在 2004/08/09 05:18pm 第 1 次编辑]

又要麻烦版主了:我用VERILOG编写了一个ROM程序,但用SYNPLIFY进行综合时却出现了问题:
@E:"G:\8051\ROM.v":320:18:320:27|loop iteration limit exceeded 1999, - add '// synthesis loop_limit 2000' before the loop construct
现在我用SYNPLIFY7.6进行综合时,问题更严中:综合速度比乌龟爬的还要慢,连结果都出不来。所以我恳求版主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程序我已经上传,为.zip文件。
这里先谢过版主了!!!

网友:

很正常,不要试图去自己综合自己写的ram或rom,最好是调用器件自带的ram块。

楼主:

什么叫“调用器件自带的ram块”?

网友:

你看看你自己选用的fpga的datasheet就明白了。

楼主:

版主,您用的什么FPGA?恳请您结合您用的FPGA给详细说明一下。谢谢!!急!!

网友:

像xilinx可以按照要求生成ram的

楼主:

楼上的哥们请您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fpga芯片提供商在自己的fpga里面提供了很多额外的东西(相对于查找表等不限资源)
比如pll或dll,再比如ram和硬件乘法器(是硬core),,甚至里面集成有flash和mcu,,
这些资源是可以供用户调用的,,相应的eda软件里面有相应的库,,
如果你要用ram的话,,你可以直接实例ram库,,就可以了,,不要自己用门资源搭。

网友(2016-01-04):
tool 自带block ram 使用工具震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