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低功耗设计技术

楼主(2004-08-12):
有谁有low voltage low power digital cmos design 这方面的资料么?谢谢大家先!

楼主:

自己顶了。没人愿意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呀!

网友:

可能都没有

网友:

这个document讲了一些基本的方法!你可以先看看!

网友:

这方面资料太难找了,一般只是一些论文吧。

网友:

You are talking about library or system design?

网友:

先下个看看

楼主:

我指的是SOC的低功耗设计技术,这方面的资料确实太少了。DC里面说了一些,杂志上看到一些,但都没有比较有系统的资料。感谢greatrebel!

网友:

The trend is that leakage will dominate in power consumption
Multi-Vt library support -> leakage
Multi-Voltage domain design -> dynamic
Dynamic voltage scaling -> dynamic
Memory retention -> leakage
Register retention -> leakage
Clock-gating -> dynamic
......

网友:

难!

网友:

有基本书是专门讲low power design的。
@Book{Chandra-lowp,
  author =       "A. P. Chandrakasan and R. W. Brodersen",
  title =        "Low power digital CMOS design",
  Publisher =    "Kluwer",
  year =         "1995",
}
@Book{Rabaey-lowp,
  author =       "J. M. Rabaey and M. Pedram",
  title =        "Low power design methodologies",
  Publisher =    "Kluwer",
  year =         "1996",
}
@INBOOK{Roybook,
   author = "Kaushik Roy and Sharat C. Prasad",
   title = "Low-Power CMOS VLSI Circuit Design",
   publisher = "Wiley-interscience",
   year = "2000",
   chapter = "",
}
作者都是学术界的大牛,至于工业界搞不搞low power,就不知道了!楼主是在学术界还是工业界?

网友:

我谈的是工业界。这些技术我们将用在下个芯片设计

网友:

工业界也搞low power了?我还以为low power是学术界在吹泡呢!^_^
不过工业界的标准肯定高!用的统计power的算法应该比较精确!因为毕竟是要流片!
看来现在减少leakage power成了重中之中了!不过leakage power好像做前端的,没法动吧,只能拿switching activity开刀!

网友:

收入精华,鼓励一下大家讨论

楼主:

能不能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专题来讨论:SOC/ASIC的低功耗设计技术

网友:

同意!强烈支持!!我觉得毕竟以后low power算事一个发展趋势吗!

网友:

主要觉得目前这个版人气还算可以,要是移到专题版,可能反而看的人少了

网友:

bravelu说的有理!
关于soc的low power,我想得从memory architecture,software algorithms和processor architecture三个方面下手吧!我先抛砖,高人们看看怎么个下手法!

网友:

目前很多设计的低功耗基本都是靠工具优化,再加上设计时考虑几种基本的功耗控制结构;而流片时再采用低功耗的库;这样解决某个层次的低功耗要求成本是非常低的。
当然如果对功耗要求非常高,那就是设计人员的主要职责了。
随着CPU的功耗向着可以发射火箭的方向发展,功耗的问题已经是工业界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

楼主:

我觉得greatrebel和老扁的意思差不多,都是从大的方面去探讨低功耗的解决方法,这有很多资料和论文可以查看。但在很多细节方面,能解决问题的资料就不多了。前一段时间,我设计了一个芯片,按照DC的要求采用门控时钟去解决功耗的问题,结果时序上怎么也通不过。没办法,时间紧迫,加之对DC还不是很熟悉,最终只得放弃这个问题。现在想来,如果芯片对功耗要求特别高的话,这个问题还是不能逃避的。总感觉心里有点不快,设计不完美呀!

网友:

功耗解决是金字塔结构。如果你留到只让tool解决,懒办法效果也不会好。clock-gating 一般手工实现,不会用DC.

网友:

同意goodhope的观点!能在系统级和算法级解决的就要在那里解决,留到后面能减少的power就有限了!要是设计整个soc系统,对memory的功耗要特别注意!不过tools也确实能解决不少问题,象cadence 和 coware 出的ESL environments可以计算各种不同的memory architecture的memory access次数,这在系统级很重要的!

网友(2004-09-17):

工业界低功耗?

网友:

幾乎都是經驗法則吧

网友:

在SOC中系统级的低功耗有一个办法:做可编程时钟,不过难度有点大。我设计的一个无线接收机中的RISC COR中包含时钟控制的指令,就是使用指令的方法来关掉/开启各部分电路的时钟或主系统时钟(实际上就是门控)来减少动态功耗,这样做的代价很大,但实在是不得已

网友(2007-10-29):
资料不错,看不到

网友(2019-09-09):
这个有点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