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介绍一下时钟抖动的含义。

楼主(2004-08-12):
一直在书里看到时钟抖动这个概念,但是一直没有形象的认识,请达人给形象地介绍一下。
谢谢!

网友:

就是说jitter吧。其实可以理解为时钟的边沿本该周期性在同一位置出现,可实际上会有少许的前后偏差。

楼主:

下面引用由bravelu2004/08/13 09:34am 发表的内容:
就是说jitter吧。其实可以理解为时钟的边沿本该周期性在同一位置出现,可实际上会有少许的前后偏差。

也就是说时钟在到达各个register的时间有偏差,由硬件的时延引起?

网友:

不是,你说的那个叫clock skew,中文好像翻成时钟歪斜吧。

楼主:

那么意思是说时钟的周期有微小的变化,或者不是精确的占空比? 这样理解对了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bravelu2004/08/13 05:03pm 发表的内容:
不是,你说的那个叫clock skew,中文好像翻成时钟歪斜吧。

是不是clock skew这个概念?

网友A:

skew 和 jitter 是不同的。skew 是 时钟在空间上不同的两点间的固定的相位偏差。
jitter是空间上某一点时钟相位的相对与基准相位的偏差,有细分有不同的测量方法。
jitter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害的,而skew有些情况下是有益的。你说的应该是jitter.
我觉得可以理解为在此点观察一个时钟波形,它的周期随机波动,不是常数,就是存在
jitter,没有jitter当然是一种理想情况。

网友:

抖动(jitter)的定义是“数字信号的各个有效瞬时对其当时的理想位置的短期性偏离”,也就是说抖动是不希望有的数字信号的相位偏离。

楼主:

呵呵,明白了,简单的说也就是jitter是clock不理想的表现,skew是硬件延时的表现。是不是这样呀!

网友(2008-05-22):
没什么很大区别

网友:
基础概念用BAIDU是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很详细,受益,3Q!

引用 网友A:
skew 和 jitter 是不同的。skew 是 时钟在空间上不同的两点间的固定的相位偏差。
jitter是空间上某一点时钟相位的相对与基准相位的偏差,有细分有不同的测量方法。
jitter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害的,而skew有些情况下是 ...

网友(2008-12-26):
引用 网友A:
skew 和 jitter 是不同的。skew 是 时钟在空间上不同的两点间的固定的相位偏差。
jitter是空间上某一点时钟相位的相对与基准相位的偏差,有细分有不同的测量方法。
jitter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害的,而skew有些情况下是 ...

正确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明白了,简单的说也就是jitter是clock不理想的表现,skew是硬件延时的表现。是不是这样呀!

个人以为,jitter是单个timing path中的非理想因素的体现(包括cells、nets,也包括晶振和板子噪声等);skew是多个timing path之间的非理想因素的体现。
当然,如果是做约束的话可以统一算作uncertainty

网友:
查一下pci express 的jitter spec,那里面讲的比较清楚,3中,phase jitter, period jitter, cycle-to-cycle jitt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skew 和 jitter 是不同的。skew 是 时钟在空间上不同的两点间的固定的相位偏差。
jitter是空间上某一点时钟相位的相对与基准相位的偏差,有细分有不同的测量方法。
jitter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害的,而skew有些情况下是 ...

这个解释非常到位

网友:
clock jitter,是说时钟源的不确定性

网友:
我认为任何原件都有电容电感等特性,时钟抖动指时钟由于这种因素失真,并非理想波形

网友:
世界真的太难了啊。没有钱下载了啊。

网友:
during synthesis, jitter and skew are almost same. But they have different source.

网友:
没错,Jitter其实就是说clock边沿到来的时间的在一个可能范围内,而不是一个精确的时刻! 而skew是两点的相位差

网友(2009-02-20):
时钟抖动:明确含义 clock jitter,当然也有一种理解包括clock skew and clock jitter。
clk skew:一个时钟翻转的到达时间差别;
clk jitter:某点上时钟周期发生暂时的变化。

网友:
时钟抖动简单的说就是时钟的占空比在某个时间段中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