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芯片XC18V00系列?

楼主(2004-08-15):
哪位大哥用过XC18V00(so20封装)系列的配置芯片?
1、配置了该芯片后用那种下载方式下载?资料说用主串方式下载,但我觉得好像通过下载线下载到芯片时ISE提供的下载方式只有boundary-scan、slave-serial、selectmap、desktop configuation这几种。
2、哪位大侠有该芯片的电气连接和接口的图?我的email是:powerelectronics@163.com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你说的两点在xilinx关于该芯片的datasheet里面应该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