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一个很急很急的问题

楼主(2004-08-18):
我用单片机和FPGA来设计一个关于频率采集的系统,
频率范围是1至40M,单片机大约每隔1S就采集一次数据,请问FPGA的思路怎么设计呢?我试了很多次,发现数据不对,故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不明白,频率范围1到40M?
是要采集的数据的频率?
还是什么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