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he idcode read from the device does not match the idcode in the bsdl file

楼主(2004-08-17):
xilinx的xc9500系列的片子xc9536(pc44)和xc9572(pc44)管脚是不是兼容的?我在烧写9572的时候,它总是给我提示“the idcode read from the device does not match the idcode in the bsdl file”急用,恳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你改你的工程属性啊,应该不兼容

楼主:

工程属性我已经改成9572了,而且生成的编程文件也是9572的。我主要是原来的板子用的是9536的插座,现在容量不够,只能采用9572(pc44)了。我在网上查的资料9536和9572(pc44)的JTAG管脚、电源接地管脚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