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dpll实现信号同步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4-08-19):
我的串行输入数据约7Mbit/s,现在我想以54MHZ的时钟来采样并抓取数据,请问怎么样才能够准确的跟踪输入的数据流呢?我看了一些资料,知道好象dpll可以做信号同步,只是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实现的,请高手指点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

如果你已经有了54MHz的时钟源,那么就简单些,可以参照USB1.1中的DPLL来做,这是种数字全同步的实现方式;当然也可以参照本版以前关于DPLL讨论的方式来实现。好像是guanfree的贴子?
如果你没有54MHz的时钟,而需要倍频,那么还是需要一个模拟PLL的。

楼主:

多谢斑竹,我搜索了一下,guanfree近来是写了一个dpll的例子,可是他的目的好象是要去倍频,而我这里主要是要同步,原理也是一样的吗?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是不是大家都没有做过同步信号时钟,即同频又同相的代码吗?
请高手帮忙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angelzhang2004/08/19 02:17pm 发表的内容:
多谢斑竹,我搜索了一下,guanfree近来是写了一个dpll的例子,可是他的目的好象是要去倍频,而我这里主要是要同步,原理也是一样的吗?

pll是锁相的,它可不知道是几倍频,1倍频也就是同频同相

网友:

倍频也可以用锁相环实现
附件中锁定之后就有一个倍频信号

楼主:

多谢arhat和atuhappy的指点,我这两天也仔细看了PLL的原理,但是我的前端输入信号并不是准确的0101信号,它可能会出现连续0和连续1的现象,这种情况下,为了准确的解出数据,是不是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判断?

网友:

如果传输一帧信号,都有一个帧同步信号的
还有byte同步和bit同步,看看通信原理吧

楼主:

是的,只是我对byte和bit的同步概念不是很清楚,我所要处理的是具有帧同步头信号的数据流串行输入,那么在锁定同步头信号clock run-in时,不都是一位位的信号吗?怎么还会有byte的概念?
不知道具体要看通信原理哪部分的,请斑竹给予指点,我原来没有学习过通信原理,多谢了!

网友:

看通信原理同步部分
只有bit是不行的,需要把一串bit分组为byte,byte代表具体的信息的。从bit串中划分byte需要byte同步,即从哪个bit开始的8个bit可以组成一个byte
说的有点乱,不知道能不能看懂

楼主:

大致明白您的意思,不过我现在在调试动态锁定前端过来的一帧帧信号,并且发现因为前端过来的帧信号并不是固定的频率,所以需要好好修改锁频和锁相的模块,我的理解是:在根据同步头锁定当前帧时得到的是位同步信号,然后再根据数据流结构来找寻"字"同步信号,是这样吧?

网友: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楼主:

atuhappy,我现在想实现这样的思路,我的全局时钟是信号流的7.78倍,那在同步的时候应该是先同频在同相吧!

网友:

只要不影响指标,频率有些偏差也是可以的

楼主:

atuhappy,我现在还是无法做到锁定相位,可能是自己的基础太差了,我对54MHZ的数据进行8分频,得到约6.75MHZ的时钟,使用这个时钟来采样前端过来的7MHZ的数据流,如果不考虑频率的误差,那不也是很难做到锁相吗?
我现在感觉到自己做出来的希望太渺茫了,对自己很失望,感谢你不断的指点...

网友:

下面引用由angelzhang2004/08/26 09:10am 发表的内容:
atuhappy,我现在还是无法做到锁定相位,可能是自己的基础太差了,我对54MHZ的数据进行8分频,得到约6.75MHZ的时钟,使用这个时钟来采样前端过来的7MHZ的数据流,如果不考虑频率的误差,那不也是很难做到锁相吗?
我现在 ...

这个频率偏差有点大了吧,理想状态下帧长度超不过27个码元
n(1/6.75 - 1/7)<1/7    (是这样计算吧?)

楼主:

是的,如我这样方法,不考虑频率的累计误差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还是要研究一种既锁频又锁相的方法.
对了,在使用可变模计数器产生加减脉冲时,哪个模数K值的选择是越大越好吧?如果我的全局时钟是54MHZ,那么选择K为多少合适啊?我不知道怎么计算.

网友:

你还是看看书吧
俺也不是特别的懂
K值选大了,锁定的会慢,太小,效果不好。还需要根据实际通信的指标来分析

楼主:

好的,今天下午我差不多弄懂了大致的流程,不过只能锁定标准的时钟信号,而不能锁定连续的0或者1的数据,谢谢你了!

网友:

希望弄好了,能在这里总结一下

楼主:

等最终结束了,我会把思路和大家共享的!

网友:

我对数字锁相环也很感兴趣,清华大学那个DPLL我试过了,调不通。可能他省略的部分我编的不太好吧。:(

楼主:

是的,可以直接调试出来的不多,不过,我感觉主要是理解DPLL中f0,Mf0,2Nf0之间的关系,我的理解是f0可以是我们的全局CLK,它是信号流的许多倍,而Mf0,2Nf0可以是我们的信号输入频率,选取合适的模数给可变模计数器,然后产生带有进位,借位的脉冲序列,这两者最为关键!

网友(2006-08-23):
非常精彩的讨论,我刚开始接触DPLL,对我很受启发..
感谢大家~~

网友:
DPLL一般用于时钟频率比较低的数据,如果高倍钟的倍数不是很大的话,相位抖动比较大,一般64倍以上.以上最好的方法用模拟锁相的方法,或用NCO的方法比较可行.

网友(2007-05-29):
·清华大学那个DPLL·
是哪本书啊,请告诉一下。

网友(2007-12-11):
不错的讨论~~DPLL学习中~~~

网友(2009-02-13):
不知道做出来没有 ,期待中

网友:
推荐看看时钟恢复 方面的文献

网友(2010-08-18):
晕 没下文了 好像现在的DPLL还是很难实现高频跟踪 除非时钟频率是输入频率的很多倍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