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IO口定义为 inout时,信号冲突的问题

楼主(2004-08-19):
请问一个IO口定义为 inout时,信号冲突的问题
描述:当MCU向FPGA发出读取EEPROM信号时,在“MCU-ALE”信号为低时将IO口的数据锁存到A0-A7,在ALE上升沿将“29040  CE”置0,在MCU_RD线的下降沿将“8位双向IO口”置为高阻态,在RD的上升沿表示数据读取完毕,恢复初始状态,

程序:
addr_latch_Proc: process ( MCU_ALE,MCU_ALE_r)
  begin
    if (MCU_ALE='0' and MCU_ALE_r='1') then
        A_latch <= RBR;
    elsif (MCU_ALE='1'and MCU_ALE_r='0') then
   CE_29040<='0';
    end if ;
if (MCU_RD='0' and MCU_RD_r='1')then
         RBR<="ZZZZZZZZ" ;
elsif (MCU_RD='1' and MCU_RD_r='0')  then
        CE_29040<='1';
   RBR <=(others => '0');
end if ;
end processaddr_latch_Proc;

综合后:
WARNING:Xst:638 - in unit eeprom_rw Conflict on KEEP property on signal Mtridata_rbr<5> and Mtridata_rbr<7>, Mtridata_rbr<7> signal will be lost.
WARNING:Xst:638 - in unit eeprom_rw Conflict on KEEP property on signal Mtridata_rbr<5> and Mtridata_rbr<6>, Mtridata_rbr<6> signal will be lost.

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啊,程序该怎么改才对呢?

网友:

分成两个process来处理
边沿触发

楼主:

还是报同样的警告
我是这样改的:
addr_latch_Proc: process ( MCU_ALE,MCU_ALE_r)
  begin
    if (MCU_ALE='0' and MCU_ALE_r='1') then
        A_latch <= RBR;
    elsif (MCU_ALE='1'and MCU_ALE_r='0') then
   CE_29040<='0';
    end if ;
end processaddr_latch_Proc;

RBR_block_Proc: process (MCU_ALE,MCU_RD_r)
  begin
if (MCU_RD='0' and MCU_RD_r='1')then
         RBR<="ZZZZZZZZ" ;
elsif (MCU_RD='1' and MCU_RD_r='0')  then
        CE_29040<='1';
   RBR <=(others => '0');
end if ;
    end process   RBR_block_Proc ;

网友:

两个process分别处理A_latch 和CE_29040
MCU-ALE下降沿锁存A_latch
上升沿处理CE_29040

网友:

process 里加上r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