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一段调试号的程序封装成一起器件呢?(vhdl)

楼主(2004-08-20):
如题,请大家帮忙解答

网友:

一个entity本身就是一个器件,您的意思是?

楼主:

我是想把我的程序封装成一个图形的器件,这样别人可以用图形调用

网友:

这种方法不好。因为图形输入直接依赖于设计输入工具,导致你的core适用范围降低。
你可以将你调试好的设计做成edif网表的形式提供,或者采用硬宏的形式提供。

网友:

叹息,好久不见你了,哪里发财去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bravelu2004/08/21 11:46am 发表的内容:
叹息,好久不见你了,哪里发财去了?

快破产了,呵呵。前一段时间,eetop的IP好像被我们的防火墙过滤了,所以只能偶尔上来看看。

网友:

可以找代理上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