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AB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4-08-20):
综合程序时出现了这样的错误
Error: Fitter requires 307 LABs to implement the project, but device contains only 291 LABs
而逻辑单元只占用了70%,怎么样解决问题,我试着减少了部分逻辑单元,但对应用LABs的个影响不大,怎么样才能减少LABs的应用呢?

网友:

logic array block
你遇到的情况很有可能是布线资源占用太多引起的,altera的cpld资源利用率不是太高,你可以试试减少一些进位链和级连链。或者把代码贴出来看看有什么特别占资源的地方。

网友:

可能你用了很多的寄存器资源,,
注意你的计数器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