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在CPLD中I/O、VCCIO、GNDIO区别是什么啊?

楼主(2004-08-21):
还有VCCINT和GNDINT?

网友:

带io后缀的是给管脚供电的电源和地,带int后缀的是给内核供电的。

楼主:

是不是都要把这些接上VCC或GND?

网友:

是的,但是接的电压可能不同,要参考该型号的datasheet

网友(2010-03-22):
找这个东西找了不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