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钟提取

楼主(2004-08-23):
最近在网上找了一圈,发现对从信号中提取时钟的技术几乎没有什么资源,无论是原理还是实现。现在想向这里的各位前辈求教一二。
1、从HDB3码中提取时钟,有哪些方法?我只看到有人说用dpll可以实现,但是具体的原理是什么?这里对dpll有和特殊的要求?
2、系统中只有32.768MHz的时钟,做时钟提取够用吗?
3、希望做过这个项目的前辈给推荐一些参考书,或是参考资料。可以发到我的邮箱:
   zhaoy8610@yahoo.com.cn
希望能与这里的前辈成为朋友!

网友:

没看明白。
1。对于HDB3码,本身是含有时钟的,你既然有了32.768MHz时钟,不需要dpll就可以实现时钟提取的。
2。对于HDB3码的时钟提取,是在HDB3的输入接口,32.768MHz时钟对于输入口允许输入抖动指标而言,已经足够了。

网友:

虽然HDB3码流中含有同步时钟,但是,它的频率不是系统时钟的整数分频,还是需要使用DPLL进行同步的吧!
我在做这方面工作,多讨论!

楼主:

终于等到朋友们的出现!
输入的HDB3码是差分形式的,其中包含信号的时钟信息。我想问的是,如何从这个差分信号中将时钟信息提取出来?
先将两路差分信号进行或(or)运算,然后用32.768MHz的时钟信号对其采样,这样可以吗?

楼主:

to angelzhang: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如果有公开资料,可以给我共享一份吗?谢谢!

网友:

xilinx网站上好像有,你找找看吧:)

网友:

我的信号和你的有点不同,我所要处理的是CVBS变化过来的数字信号,不是差分信号,不过我的帧信号中也是通过同步头时钟来进行同步,这两天也是在头痛时钟提取的问题,不过我知道可以使用DPLL来实现,现在在学习它的设计原理 ,你的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angelzhang2004/08/25 08:55am 发表的内容:
虽然HDB3码流中含有同步时钟,但是,它的频率不是系统时钟的整数分频,还是需要使用DPLL进行同步的吧!
我在做这方面工作,多讨论!

如果你的目的是提取HDB3码的时钟,而且对所提取的时钟的抖动性能有要求的话,你可以用DPLL产生一个是HDB3码整数倍的高频时钟,用于时钟提取。这时dpll用于倍频(或M/N)。
如果直接用pll和你的系统时钟(非整数倍)来提取时钟,能提取出与HDB3码同步的时钟,但时钟的相位抖动很难控制。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其实在前端数据流不断传过来的时候,不管同步时钟还是数据都会可能有抖动的,所以,我感觉还是要做到实时锁拼和锁相,才好!
不知是否正确!

楼主:

下面引用由serene2004/08/25 05:03pm 发表的内容:
如果你的目的是提取HDB3码的时钟,而且对所提取的时钟的抖动性能有要求的话,你可以用DPLL产生一个是HDB3码整数倍的高频时钟,用于时钟提取。这时dpll用于倍频(或M/N)。
如果直接用pll和你的系统时钟(非整数 ...

你说用dpll产生一个hdb3码整数倍的高频时钟,对于我的系统中,已经有了了。系统输入是差分的hdb3编码的e1信号,2048KHz,系统时钟32.768MHz=16*2.048MHz。
现在我最想问的是,如何用这个系统时钟从这个差分hdb3信号中提取出与信号同步的2.048MHz的时钟。
你有时间的话能否花一个简单的框图,大家讨论讨论。
多谢了!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volcasnow在 2004/08/27 11:01am 第 1 次编辑]

昨天仔细想了想,实现了时钟的提取。不过是从NRZ信号中提取的时钟,但我想从HDB3信号中提钟也应该是一样的。我将过程简单说一下,大家帮我看看有什么不妥。
1。边沿检测。我的系统中已经有了高频时钟,32.768MHz,16倍的E1信号频率,由晶振产生,送入FPPGA芯片自带的锁相环产生其它频率的时钟和它自身,这些时钟的相位是对齐的。因此我没有单独设计DPLL,而直接用32.768MHz的时钟来检测输入NRZ信号的边沿,这里检测上升沿,得到边沿指示信号。
2。时钟分频。采样计数分频的方法,对高频时钟进行16分频,以得到2.048MHz的数据时钟。分频时需注意,每当边沿指示信号到来时,要将计数器强制清零,重新计数。
经过以上两个步骤,就从输入的NRZ数据中提取了相应的时钟信息。

一些疑问:
换成HDB3格式的信号时,可以将正反两路信号进行或(or)操作,得到合成信号,然后再利用上面的方法从合成信号中提取时钟。由于是从E1线路上接收信号,信号质量满足一定标准,频偏小于+/-50ppm。在这种条件下,可否考虑直接应用生成的时钟?
希望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我做过USB和曼切斯特编码中提时钟,一般原理是用比定义好的时钟高四倍的的频率来提起,例如对全速12M的USB数据流,要48M的的时钟,曼码也查不多如是,如果大家看一下USB控制芯片,例如CYPRESS的,一般都要有一个48M的时钟,或经过锁相后达到48M。但这些都是建立在数据流中时钟不变的前提下的。

网友:

我用的方发和 volcasnow一样,4M的也可以,不过相位不能完全保证。

楼主:

birds,你所说的相位不能完全保证是什么意思?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主要是指提取出来的时钟在固定的周期内只出现一个上跳和下降沿,但出现的时间可能会变化,而且两个沿之间的时间会变化,但由于同步数据是更始终完全同步,只要在上跳和下降的时候数据已经稳定(考虑setup hold),就可以了。8倍甚至更高倍的始终可能不会出现这些情况,但时钟主要是用来锁存数据的,相位不是很重要,如果是模拟信号,相位倒是很重要。

楼主:

多谢birds的指点!
大家多讨论

网友:

那么请问Birds,如果不考虑相位误差的话,当输入的数据流的频率来回摆动时,是不是会出现累积误差,除非可以动态锁定频率.

网友:

频率都是事先约定的,例如说100M/10M自适应网卡,频率只有两种,没听说有30,50M的。就USB协议来说,2.0要么480M,要么12M,没其他选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能确保频率永远在我们指定的频率上,实际上它可能在一个小范围内波动,例如受到其他信号的干扰等,这样的话就要用更高倍的采样频率来提取。目前来讲,我们只能祈祷频率的波动在器件和设计方法可接受的范围。但我想肯定已经有现成的可靠的方法来处理这些问题。我想卫星和地面的通讯非常复查,波动也会相当厉害,希望有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二。

楼主:

我没有考虑频偏的问题。因为我从传输线路上接收E1信号,我想信号质量应该有保证的。
对于移动通信,我略知一二,说出来大家不要笑话我就好了。
在移动通信中,同步十分重要。由于通信的两端之间存在相对速度,所以会产生doppler频移,它会叠加在载波中。因此接收端应该有载波跟踪的算法,以此来消除doppler频移造成的影响。当然,除了载波同步,还有其它同步。
不知说的对不对,好像有点跑题

网友:

能否贴个曼砌斯特编码(NRZ)的时钟提取程序,给大家研究一下呀

网友(2004-09-25):

下面引用由volcasnow2004/08/31 04:38pm 发表的内容:
我没有考虑频偏的问题。因为我从传输线路上接收E1信号,我想信号质量应该有保证的。
对于移动通信,我略知一二,说出来大家不要笑话我就好了。
在移动通信中,同步十分重要。由于通信的两端之间存在相对速度,所 ...

传输线路上接收E1信号,也需要考虑频偏的,指标是+/-50ppm。也就是说传输线路上过来的E1信号在50ppm的频偏内都算是合格的。很多传输设备实际上都做到+/-80ppm以上的。

网友:

我在网上找了好久,也没有能够找到什么时钟提取的源码资料,XILINX的数据恢复倒是有,但是不能恢复数据,没办法我设计了一个,采用异步的FIFO同步接收后的数据,也不知道最后能否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