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什么叫“时钟提取”?

楼主(2004-08-24):
怎样才能做到“时钟提取”?

网友:

“时钟提取”也称为时钟恢复、clock recovery,通常是指在信号(数据流)中恢复出与数据同步的时钟。

网友:

我一直想不通,到底怎么做到的时钟提取,还有,用锁相环怎么可能做到呢?锁相环不是用来平滑时钟的吗?

网友:

时钟提取针对的是那些具有同步头时钟的数据流而言的,因为锁相环除了锁相还具有同步的功能,所以比较合适!

网友(2004-12-16):

有道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ggggay在 2004/12/16 08:55pm 第 1 次编辑]

这个说起来,倒是有点像我们电视机技术里的视频信号,假如我们把我们的视频信号比作是数据流的话,哪么在我们视频信号里的行、场同步信号正是时钟信号了,这个的确很像,因为在还原图像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用到这两个同步信号才能与发射信号同步,才可以还原出图像来。

网友:

时钟提取,在数字号传输中才有 ,当一串“01......“ 传输时; 发端不会将时钟也发到接收端,但也有例外:TTL 信号传输就是时钟和数据分两路传出去 ,但这种传输方式最治命处就传输距离太短,误码率较高;于是,人们就将时钟信号想办法通过编码在传输数据时有所体现,如 :HDB3 码传输 ,应此 就会出现在信号接收端要提取时钟 ;一般 针对不同形式的信号有对应的是中提取芯片。

网友(2023-08-17):
就是在通讯接收中,需要恢复data中的c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