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使用ise core generator产生的ip

楼主(2004-08-24):
如产生了一个ram,如何在已有的工程中使用,它使用了library xilinxlibrarycore

网友:

很简单的,直接运行core generator,产生关于ram的edn,和.v文件,然后适当修改.v即可

网友(2008-12-03):
还是直接在ise里调用core gen方便

网友:
直接在你的ISE项目中选建立新的模块,模块选择用Core Generator产生,后面的如楼上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