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综合时使用第三方的库,如library xilinxcorelib

楼主(2004-08-24):
小弟使用的ip有”library xilinxcorelib“
在synplify默认设置中综合时报错
如何改变设置使他可以通过呢

网友:

在综合的时候不用调入,申明一个black box就可以了,在ise里面布线的时候再调入e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