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modelsim如何设置默认为16进制,,

楼主(2004-08-24):
问一下,在modelsim如何设置默认为16进制,,我每次都要手动

网友:

不知道怎么设,但是可以第一次弄好后存在。do文件里,下次不就不用再调了。

网友:

到modelsim安装目录,打开modelsim.ini。找到DefaultRadix,需要“=”后的值试一试。
对原来已有的工程,用文本编辑器打开工程文件,执行相同的操作。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yn800323在 2004/08/25 08:31am 第 1 次编辑]

谢了,,按你们说的弄好了,,

网友:

add wave -label clk -hexadecimal tb/clk

网友:

不好意思,在下比较笨!我在modlesim。ini里把DefaultRadix 改成了hex,在工程文件里加了一句DefaultRadix hex,好像还是不行!
atuhappy 版主的add wave -label clk -hexadecimal tb/clk   是加在哪里?我加在我工程文件里,不work!

网友:

modlesim不大会用,书上讲的又太少只是提了一下,有那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wirite the .do file and then you can run the micro script

网友:

谢谢!知道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