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一个问题,关于SYNPLIFY综合的一个警告

楼主(2004-08-25):
我用SYNPLIFY综合后,出现了这样一个警告: BN137 :"g:\8051\pc.v":45:2:45:3|Found combinational loop during mapping at net des1_0[0],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得这个“des1_0[0]”?

网友:

出现了组合逻辑的循环,把相关代码拿出来看看?

楼主:

我也知道是出现了组合逻辑的循环,可就是找不到“des1_0[0]”

网友:

双击错误行会自动到错误的代码处的。另外在综合后的图左边也可以照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