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wm的cpld实现

楼主(2004-08-29):
不知哪位大侠有pwm得原码?可否给小弟一观。

网友(2009-05-12):
哎,同命相连啊。。

我在做这个毕业设计,可是不会呢。5555

网友:
参考一下单片机的PWM部分,其实就是对计数器的控制

网友:
PWM电路应该不难得哇,分频+计数

频率,占空比可控就OK了,至于相位可调,能做到那是最好不过了!!

网友:
品牌运动鞋折扣

耐克nike、阿迪达斯adidas、匡威converse 品牌折扣店:www.boboxie.cn(波波鞋官方网站)

波波鞋代理免费加盟:网店代理、校园代理

耐克   阿迪达斯 匡威  PUMA  nfl jerseys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吧。
楼主要自己想想嘛!以后毕业,这个还是有用的。

网友:
相位可调是什么意思呢?能否指点一下
PWM 如何调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