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做过DMA controller

楼主(2004-08-30):
交流一下

网友:

DMA 是什么的缩写?

网友:

pci 的dma要稍微复杂一些,其他的比较简单,地址计数器+控制逻辑

楼主:

Direct Memory Access

网友:

我现在设计PCI的DMA控制器,愿意和版主交流一下

网友:

atu,,你又altera的代码么?那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