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用XILINX ISE的CORE GENERATE

楼主(2004-08-30):
各位大哥,我要用CORE_GENERATE产生一个ROM和RAM,但这个软件的具体
操作步骤好像太难了。我看软件的自带帮助实在是太麻烦。如果哪位
大哥用过这个软件,麻烦您教教我这个软件的具体操作步骤。
谢谢!!

网友:

CORE_GENERATE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东东,只需要根据对话框提示即可完成设计,帮助一般情况可以不看.

网友(2009-12-17):
也要看IP的使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