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cpu内核的问题?

楼主(2004-08-30):
我们设计了一个51的cpu core,通过FPGA验证是正确的,但是流片后其功能就只能在一个很小的电压范围内才能实现了(1.7~3.7V),并且输入时钟频率也并不能高于7M,否则就失去了正确的功能,后来我固定输入时钟的频率(4M左右),幅值(5V),改变其输入电压,发现其地址线在1.7~3.7V为正确的波形(幅值,频率),例如输入时钟3.0M,地址线A1上正确波形频率应为4分频即为775KH,但是当输入电压超过3.7V后,A0上的矩形波频率会从775KH突变为1.5M,那位大侠能够帮我考虑一下出现问题的原因。不胜感谢!

网友:

您的51的cpu core是VHDL的还是VERILOG的?如果是VERILOG的,你能把您的51的cpu core发给我吗?我的邮箱:SD96@163.COM。先谢谢了!!!

网友:

可能是你在physical compile 出问题了
在clock div时没设计好

楼主:

hypee:

网友:

YES?
内部的口pullup
        pulldown
但不错了
能流片了
我的还在fpga下

网友:

FPGA是可以用来验证代码的正确性的,但ASIC物理综合与后端的设计密切相关,不知是如何操作的。

网友:

内部电压分配的原由

网友(2004-10-03):

是不是这样的缘故:比如说上升沿分频,在时钟的上升沿可以正确被检测到,但下降沿时,会产生一个下冲的尖峰脉冲,这个尖峰脉冲结束时会有一个上升沿,当电压足够大时,这个假的上升沿会被检测到,被错误地认为是一个上升沿,这样就产生了误操作。你用示波器量一下时钟波形,如果真的存在下冲,你可以试试串接两个非门,非门有滤波的作用。不管怎么样,把结果告诉大家,共同提高是这里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