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work库的问题

楼主(2004-09-01):
请问在综合时有时要用到work库,怎样才能把它综合产生并加入library中呢?
在synplify和maxplus2中都找不到该怎么做的地方啊

网友:

work库与ieee库不同的是,ieee库在用时必须的声明,而work库可以不声明,它是每个程序都有的一个临时库,比如下面这句:
library WORK;
use WORK.COMMANDS.all;
你只要找到文件名为COMMANDS的vhdl文件运行一下,它就存在与work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