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erilog HDL的开发工具?

楼主(2004-09-01):
请问各位,
你们用的Verilog HDL的开发工具都有哪些?
是MAX+PLUSII还是QuartusII还是Verilogger Pro或是什么别的?
我刚开始用,不知道哪个适合?请各位指点,多谢!

网友:

看用什么器件了,quartusII 和ISE 都可以

网友:

我用的是quartus II

网友:

我用ncverilog编译,debussy看波形.

网友:

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