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Xilinx VII FPGA上实现32bit加法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4-09-02):
请问,采用四个8位的超前进位链级联一个4位的超前进位逻辑实现的32bit加法器怎么比XILINX自己的32位加法器还慢很多?
XILINX 32bit ADDER ~239MHz;
32bit CLA : ~89Mhz;
XILINX采用的是什么样的加法器?

网友:

有可能有布线方面的原因。xilinx的加法器是根据自己的器件定制的,不但算法比较先进,布线方面的考虑也是有的。

楼主:

谢谢斑竹,那在FPGA设计时碰到加法器应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

要看你的设计要求了,如果速度不要求很高,直接用语言写个“+”就可以了,如果速度很快可以直接调xilinx提供的模块。

楼主:

是这样,我要用XILINX VII6000 FPGA实现MD5算法,要求叠代64次处理以使面积最小,系统时钟频率要求大于100MHZ,64个周期左右完成一次512bit数据的处理.
我采用CSA + CLA结构实现四个32bit数相加,然后将结果循环左移S位后再和32位数B相加,但是无论如何优化也达不到100MHz,看来必须对算法进行优化,请问有何高招?

网友:

xilinx的32位加法能做到240M绝对是非常厉害的,不是靠一般设计流程可以做到的。
另外按俺以前用CLA设计32位加法器的经验,自己怎么做都没有Synopsys自己的快,所以你的在xilinx里也一样。不过如果达不到它的一半速度也是很苦恼的事哦。CSA似乎比CLA要慢一些,另外你看看超前进位逻辑xilinx有没有现成的IP;好像还有一种快速CLA算法,你可以查查资料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