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irtex2p系列器件的问题

楼主(2004-11-13):
请教各位学长:哪里有关于关于Virtex2p系列中,xc2vp20这一款器件的介绍?急需!!
其封装形式为ff1152

网友:

Xilinx的网站上有器件的DataSheet

网友(2010-01-19):
Xilinx的网站上有

网友:
Xilinx官网,找support->documentaion

网友(2013-04-20):
还有,VIRTEX 2pro这块板子能用XILINX专用下载器下配置文件么? 为什么我用专用下载器时出错,说DONE管脚不是低电平,这是怎么回事,哪位高手指点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