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主求救,有关modelsim 与ISE的仿真

楼主(2004-09-03):
modelsim is the 5.7d version
--======================================================
vlib simprim
vmap simprim        D:/Xilinx/vhdl/src/simprims
vcom -work simprim D:/Xilinx/vhdl/src/simprims/simprim_Vcomponents.vhd
vcom -work simprim D:/Xilinx/vhdl/src/simprims/simprim_Vpackage.vhd
vcom -work simprim D:/Xilinx/vhdl/src/simprims/simprim_VITAL.vhd
vcom -work simprim D:/Xilinx/vhdl/src/simprims/simprim_SMODEL.vhd
--=================================================================
generate the simprim library, it succeed
--=================================================================
vlib unisim
vmap unisim     D:/Xilinx/vhdl/src/unisims
vcom -work unisim  D:/Xilinx/vhdl/src/unisims/unisim_VCOMP.vhd
vcom -work unisim  D:/Xilinx/vhdl/src/unisims/unisim_VPKG.vhd
vcom -work unisim  D:/Xilinx/vhdl/src/unisims/unisim_VITAL.vhd
vcom -work unisim  D:/Xilinx/vhdl/src/unisims/unisim_SMODEL.vhd
--==============================================================
generate the unisim library, but it failed

楼主:

how the modelsim to induce the synplify library

网友:

你可以试试直接把unisim当work库来编译,做完后把库的名字改成unisim,然后修改一下ini文件的映射就可以了。这个坛子里有不少关于库的编译的帖子,你可以翻翻看,方法有很多种。
你楼上那个帖子说要包括synplify的库是什么意思?综合器的库对于仿真意义不是太大。

楼主:

vlib $lib_dir
vmap simprim $lib_dir
vlog  -work  simprim $source_dir/glbl.v
vlog  -work  simprim $source_dir/top_translate.v
vlog  -work  simprim $time_dir/timescale.v
vlog  -work  simprim $sti_dir/tb.v
vlog  -work  simprim $sti_dir/inrom_sti.v
vlog  -work  simprim $sti_dir/waveform.v
--error imply ================================
# ** Warning: (vsim-PLI-3003) waveform.v(31): [TOFD] - System task or function '$log' is not defined.
#         Region: /u_wave
# ** Error: (vsim-3043) top_translate.v(1945): Unresolved reference to 'glbl' in glbl.GSR.
#         Region: /top
# ** Error: (vsim-3043) top_translate.v(2136): Unresolved reference to 'glbl' in glbl.GTS.
#         Region: /top

网友:

modelsim支持的verilog系统函数是有限的$log不一定支持,这个可以查modelsim的帮助列表。
glbl的问题可以查看精华区关于后仿真的帖子。

楼主:

sdf and .edif
how to simulation
can you tell me the 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