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求助!

楼主(2004-09-04):
8位变量,6位为高时输出高,就是多数表决逻辑,在verilog里有没有简单的逻辑描述或者函数?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verilog里是没有函数的。
这个问题似乎没有简洁的解决方法,就直接用加法吧,好在只是8个3位加法和一个比较器,逻辑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