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时间为负怎么处理?

楼主(2004-09-07):
保持时间为什么负值,是时钟频率太高吗?大虾通常都是怎么处理的?另外大虾能否给出建立时间、保持时间的计算公式?小弟对Altera定义的建立、保持时间公式有点疑问

楼主:

大虾给个建议吧

网友:

今天刚看了这方面的文章,保持时间为负就是你的信号都结束了,可是有效时钟延还没有到达。
自己感觉应该是把数据的时间延长吧!
个人的一点见解,不对还请指正:)

楼主:

是这个理儿
数据的时间延长,不知道怎么做啊?fpga里信号都是被clocked ,能延时吗?brotherjam 能否把你那篇文章共享一下??谢了先

网友:

呵呵,是看的书,ic设计基础,西电的
我想把采样时钟的频率升高应该可以吧!  然后用个D锁住,再由系统时钟采样
可是怎么会出现数据采不上的情况呢?  能不能把实际问题帖出来

网友:

是不是有误会啊?
保持时间为负,表示的是信号在时钟沿前就可以撤销。跟你采样频率什么的没有关系,即使你频率再高,对于那个触发器它的Hold time还是负值。负值是好事,不必担心什么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老扁2004/09/10 09:30am 发表的内容:
是不是有误会啊?
保持时间为负,表示的是信号在时钟沿前就可以撤销。跟你采样频率什么的没有关系,即使你频率再高,对于那个触发器它的Hold time还是负值。负值是好事,不必担心什么的。

没错,register 的setup time 对你设计的最高工作频率有限定,而hold time 与频率没关系。

楼主:

下面引用由老扁2004/09/10 09:30am 发表的内容:
是不是有误会啊?
保持时间为负,表示的是信号在时钟沿前就可以撤销。跟你采样频率什么的没有关系,即使你频率再高,对于那个触发器它的Hold time还是负值。负值是好事,不必担心什么的。

负值是好事?
对于FF要想得到正确的数据不是要求一定的建立、保持时间吗,保持时间可以为负?老扁兄解释一下

网友:

保持时间为负,肯定是由时序分析工具计算出来的,这主要是由于数据路径和时钟路径延时不同造成的。这时给出的建立/保持时间值是包括了路径延时,而不纯粹是FF的建立/保持时间。

网友:

其实很好理解这个问题,我们知道setup和hold时间形成一个时间窗,只要在这个时间窗里信号稳定就ok啦。所以不必在乎hold相对时钟沿是正是负的绝对值。
对于绝大多数FF来说,我们发现基本hold时间都是0;而对于一些特殊的FF,这个时间窗可以在时钟沿的前面,其实也就是FF内部存在输入延迟功能。而这种特殊的FF,对于实现移位功能非常有用,因为你不必做hold time fix,也就不会有任何hold time violation。
当然大部分设计都是用hold为0的FF来做的。
而叹息的解释是另一方面的。不冲突。

楼主:

明白叹息兄的意思,不过对老扁兄的第一句话还是有疑问:setup和hold时间形成一个时间窗,信号在此时间窗稳定,但FF读取信号实在时钟控制下读的,而setup和hold时间的计算又是以系统时钟为基准的,若是此时间窗在时钟沿的前面,也就是hold时间为负,那么FF就不可能读到正确地数据。另外“对于绝大多数FF来说,我们发现基本hold时间都是0”是不是FF内部结构使然?

楼主:

是不是小弟对FF的内部结构理解有误,hold时间为负还是0没有影响都是因为FF的内部的延时保证了能够正常读取数据?若是这样hold时间为负时的绝对值也应该有限制?

网友:

你也不要对FF内部结构有其他猜测,俺说的是一种hold时间为负的FF,它不是通用FF。由于内部的额外延迟,它照样可以正确读取数据。
当然,这种FF的hold time绝对值不会很大。
其他情况hold time为负时,还是应该参照一声叹息的解释来理解。

楼主:

呵呵 ,谢谢两位斑竹的解答
那我就问到底吧 。hold 时间=数据路径延时-时钟路径延时+FF内部hold 时间,这个公式对吗?若是hold 时间为负的话怎么解决呢?指的是普通的FF

网友:

加buffer

楼主:

加buffer是asic里的方法吧,fpga里综合时工具会自动去掉的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一声叹息在 2004/09/13 02:24pm 第 1 次编辑]

下面引用由landyw2004/09/11 11:01pm 发表的内容:
加buffer是asic里的方法吧,fpga里综合时工具会自动去掉的

有必要非要使HOLD TIME大于或等于0吗?
你需要解决的信号应该是FPGA的输入信号吧?如果是的话,我们可以分三种情况进行讨论:
(1)假如该信号是一个异步输入信号:这种情况下分析setup/hold time是没有意义的,这应该是一条false path。
(2)假如该信号是一个源同步的输入信号:除非时钟路径的延时大大大于数据信号的路径延时,否则不会出现违背保持时间的情况;
(3)假如该信号是一个系统同步的数据信号:除非时钟网络的skew很大,否则不会出现违背保持时间的情况;

楼主:

非常感谢叹息兄
我的目的只是保证电路正常工作,如果对于普通的FF在hold 时间为负时能保证正常工作也就没比要管hold 时间为正为负了

网友:

保持时间为负好像是因为考虑到CLock trasition的原因,所以才会出来一个负值,只要满足这个负值条件,已经可以保证了clock 采样到数据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wintersun2004/09/14 05:19pm 发表的内容:
保持时间为负好像是因为考虑到CLock trasition的原因,所以才会出来一个负值,只要满足这个负值条件,已经可以保证了clock 采样到数据了。

不大明白啊,能不能解释得清楚点,“只要满足这个负值条件”是说这个负值的绝对值小于某个数?

网友(2006-10-20):
保持时间=数据延迟-时钟延迟+器件本生的最小延迟(与工艺有关)
器件本身的延迟较小,因此保持时间为负,一般是由于时钟延迟大于数据延迟造成的。
因此可以通过增加数据延迟来解决。
另外还有一种方法是通过设置multicycle

网友:
数据传输延时大于时钟传输延时。

网友:
同意前面的观点,保持时间为负应该是由于数据延迟大于时钟的延迟所造成的。
(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楼主对quartus timing analyser的设置不当 ^_^ )
不过,一般来讲时钟信号在fpga默认走的是clock network,就是所谓的等长线,本身已经是对时钟走线有优化了,clock skew等问题很少可能会发生。但是,如果是采用门电路对clock加以处理后,那么这个clock的fpga的片上走线就可能不在clock network上了,而是走interconnection的普通线,也就是和数据走线一样了。最常见的例子就是用一个not gate来对clock做反相,或者用一个dff的出口做另一个dff的clock。如果design用的片上资源很大,而系统频率又相对来讲比较高,那么这样的gate clock多半会让你恶梦连篇的^_^。

网友:
在电路间加buffer就行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Maybe it is imposible.

网友:
保持时间为负,肯定是由时序分析工具计算出来的,这主要是由于数据路径和时钟路径延时不同造成的。这时给出的建立/保持时间值是包括了路径延时,而不纯粹是FF的建立/保持时间。

网友:
看得一头雾水

网友:
看看大家讨论学知识阿

网友(2008-09-09):
实际library中经常有一些器件的hold time为负,很正常的现象。
使用这些器件时,仍可以按照正常的分析,确保所有path无hold time violation即可。

网友A:
好奇怪啊,asic与 fpga的时序理论不一样吗?
我们做asic绝对不允许setup 与hold time出现violation的。为什么这里的人说hold出现负值没有问题呢?
不知道是你们太弱还是我太弱?

网友:
实际应用中,FPGA一般都会保证hold肯定能满足。而setup则需要优化电路来满足。

网友:
(hold time <0 ) != hold violation吧

引用 网友A:
好奇怪啊,asic与 fpga的时序理论不一样吗?
我们做asic绝对不允许setup 与hold time出现violation的。为什么这里的人说hold出现负值没有问题呢?
不知道是你们太弱还是我太弱?

网友:
hold正负只是相对的概念,跟两时钟沿相互的关系有关!
个人认为

网友(2009-02-10):
现在的dff一般都有两个latch组成。
第一latch在clock低的时候latch数据
第二latch在clock高的时候latch数据
setup time是数据从第一个latch的input到第二个latch的input所要的时间
hold 只是为了防止clock的posedge来的晚而设立的
如果保证clock不会late 那么hold是不需要的

hold time 为负可能是应为clock的posedge早到的缘故吧

网友(2009-04-07):
触发器本质上由两个锁存器构成,

一个电平信号由锁存器锁定是需要时间的,假定信号通过逻辑门延时为 T,则锁定过程一般至少经过两个逻辑门反馈才能形成,也即锁定时间至少2T,锁定后,如果信号继续有效,那么等待时钟边沿到来。

如果信号提前撤销,锁存器数据撤销也是需要时间的,至少得2T时间,假定在数据撤销期间,时钟边沿到来,则数据还未消失时被送入后一个锁存器。因此,在FPGA里面出现了综合hold time 为负,但这个负值很小,一般只有100~300ps,显然表示数据还未消失。

网友(2011-05-26):
FPGA的时钟走的比数据慢? 本能理解是楼上某楼说的,时钟信号被当作普通信号处理过,导致不是走的FPGA内部默认clock tree吧

网友:
不明白,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要复杂话?!FF hold time为负,不能说明hold time为负这个问题,当时序分析工具告诉你hold time为负时,你就要提高警惕!而不能简单说是好事情!
一般情况下,是因为时钟驱动能力的事,你用了门控钟或行波时钟使然,这时时钟不再走全局net,为了保证驱动能力,综合工具会在时钟后增加很多复制,并插入buff,多个复制钟之间的延迟不同,从而产生了时钟skew,因而很容易导致负的hold time,所以建议对时钟路径分析一下;一般合理的设计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当hold time为负时电路也许不会出现问题,但是事实上,你的电路已经工作在临界了,是一种不可靠的设计!

网友(2012-09-16):
   没有看懂这段话的意思诶。。

网友:
如果工具报hold time violation的话,基本上是时钟网络的问题;skew太大;

网友:
保持时间为负, 你去看看你计算路径上面的单元门的延迟, 这这上面想办法, 选用高驱动的单元门什么的

网友:
这个帖子时间跨度好长啊,内容也是很值得学习和揣摩的。

网友(2024-02-01):
是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