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ise6调用modelsim做后仿的问题

楼主(2004-09-07):
我再用ise6调用modelsim做后仿时提示找不到simpim库,是不是设置问题啊
怎么解决啊

网友:

有没有编译库?Load时加载库了吗?
vsim -L simprim design glbl

网友:

在modelsim中编译xilinx库

网友:

应该是没有编译库,去网上找找,很多地方都有方法的
编译xilinx的仿真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