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线的分时复用问题?

楼主(2004-09-07):
数据线AD在第一个CLK时出现的是地址,紧接着第二个CLK出现的是数据,用VHDL语言怎么实现呢?
波形示意图如下:(呵呵...大概意思吧)
   CLK___/---\___/---\___/---\
   AD -----<adress><data><data>-----

网友:

具体做法我不讲了,步骤:1.应加一个地址锁存信号如ADS,在该信号有效时,CLK下降延处地址锁存,并译码。在CLK下面的一个上升延读数据,或在CLK下面的一个下升延写数据。

网友:

虽然功能很简单,但养成用状态机来写是个好习惯。

网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numeric_std.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sram is
  port(ncs2,noe,nwe     :in  std_logic;
       fiq                           ut std_logic;
   d                           :inou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add  );
end sram;
architecture a of sram is
signal address: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begin
address(0) <= add(2);
address(1) <=add(3);
hpi_sync <= '0';
hclk <= '0';
fiq<='1';
process(add, ncs2, noe, nwe) is
type ram_array is array (0 to 2) of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variable mem : ram_array;
begin
d <= (others =>'Z');
if ncs2 = '0' then
if noe = '0' then
d <= mem(to_integer(unsigned(address)));
elsif rising_edge(nwe) then
mem(to_integer(unsigned(address))) := d;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

楼主:

我考 没看懂!
mem(to_integer(unsigned(address)));
mem(to_integer(unsigned(address))) := d;
发现有的信号类型和一些语法没见过,那个资料上对这些有教详细的说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