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t resynchronizer

楼主(2004-09-09):
搞不大懂这个电路是怎麽避免removal violation。大家有什麽高见?

楼主:

再发!

网友:

采用这个电路实现异步信号的同步,有两个前提:
(1)当亚稳态发生时,亚稳态会在一个时钟周期内消失。否则,亚稳态会传递到第二级触发器,并有可能进一步向下一级逻辑传递。
(2)虽然异步复位deassert时违背了建立/保持时间,但触发器的输出在这一时钟沿的前后保持不变时,不会发生亚稳态。
第一个条件容易理解,这实际上是一个统计过程,一般情况下,亚稳态持续一个时钟周期的可能性会很小。不知哪位大侠能够给出一个数学上的论证?
关键第二个条件是不是总是正确的?

网友:

这个就是著名的异步复位,同步取消理论,不过一直都是这么做,却没研究过为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结构主要针对的不是解决亚稳态问题(当然它考虑了亚稳态的因素),而是为了让reset在各个触发器同时取消,避免一些逻辑上的错误(比如一些状态机)。
抛砖引玉,高手来看看吧。

网友:

这个电路来自SNUG的一份paper。大家可以先参考着讨论一下。
其实从这个讨论我们可以延伸到异步信号穿越不同时钟域的情况。

网友:

第二个触发器就是为了消除亚稳态的。叹息兄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概率问题,不必保证100%没有亚稳态,一般一级亚稳态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的级别,到第二级就可以忽略了。
另外goodhope的问题是怎样保证复位同时撤销的,这个好像是一目了然的。
所以这个电路唯一的技巧就在那个第二个触发器--用于消除亚稳态。

楼主:

我还是不明白。如果第一个可以出现亚稳态,第二个触发器同样有可能出现亚稳态。谁来消除第二个亚稳态?

网友:

reset撤销时,第一级低变高时可能出现亚稳态;而此时第二级还是低变低,不存在电平跃变,不会产生亚稳态,它到下一拍才在时钟沿上同步变高。

网友:

假如第一级FF出现的亚稳态在一个时钟周期内消失,则第二级FF不会出现亚稳态。因为,假设复位信号在第二级FF的建立/保持时间窗口内deassert,虽然复位信号违背了建立/保持时间,但由于第二级FF的当前的输出为0,它预期的输出也为0(因为此时第一级FF的输出为0,也就是第二级FF的输入为0),所以它不会出现亚稳态,这就是我前面提出的第二个假设是否成立的问题。
这一点与第一级FF不同,第一级FF的输入为1,它当前的输出值为0,在复位信号撤销时,它当前的输出和预期的输出不同,在复位信号deassert时违背了建立/保持时间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亚稳态。当出现亚稳态是,FF的输出可能震荡也可能出现无效电平,从而引起后级电路出现不可预料的结果。

网友:

这个也是snug的一篇论文里面写了的。

楼主:

好像明白了。应该还有一个条件:reset最长的延迟应小于一个时钟。否则触发器还是不能同时out of reset,对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goodhope2004/09/09 10:22pm 发表的内容:
好像明白了。应该还有一个条件:reset最长的延迟应小于一个时钟。否则触发器还是不能同时out of reset,对吗?

应该是这样。当然一般不会延迟那么大,因为reset树跟时钟树一样处理啊。

网友:

一声叹息的关于电平不变时会不会发生亚稳态的疑虑是多余的。那不是假设。
亚稳态只发生在时钟沿上信号正在跳变时。就是时钟沿上采到的是一个非高非低的电平。

楼主:

大家再讨论讨论,因为reset输入是异步,如果有毛刺,会不会有亚稳态的问题?

网友:

如果有毛刺,还是有可能出现亚稳态的。但一般复位信号在片外或片内都有滤波电路。

网友:

个个都强,

网友(2005-03-25):

大虾们说的都是很精彩的,可偶刚入门看的一头雾水,还是想搞搞清楚...呵呵

网友(2009-11-20):
抛砖引玉,高手来看看吧。

网友(2012-05-22):
非常不错,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