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的一个系统函数

楼主(2004-09-10):
向大家请教verilog的一个系统函数:$display的用法。

网友:

书上讲的挺详细的啊!

网友:

就是向标准输出打印嘛,你需要特殊的应用吗?
$display会自动换行,$write不会。
%d、%h等参数可以加0,如:%0d、%0h,但不能加其它数字。
$fdisplay可以向单个文件、多个文件、或同时向文件和标准输出打印,这一点比$display强。

网友:

楼上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