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中如何重新启动仿真

楼主(2004-09-10):
各位高手:
    modelsim中如何重新启动仿真。我每次都必须关闭程序后再重新启动程序,不然看不见波形。
    请指教一二,小弟不胜感激
    谢谢。

网友:


网友:

还可以自己写脚本

楼主:

谢谢,但我的菜单中RUN为灰色,我无法继续。请指点

网友:

http://www.eetop.com.cn/cgi-bin/topic.cgi?forum=21&topic=1&show=0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modelsim有问题。
另外,你是不是调用了verilog的系统函数?

网友:

你modelsim的lisence是不是有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2011-01-15):
还可以自己写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