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实现地址加1?

楼主(2004-09-10):
地址是6位的矢量,即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形式,要求来一个时钟地址增一,这是一个六位的矢量不能直接加1啊,是要先转化为整数形式加1,然后再转回矢量吗?

网友:

定义一个6位的变量,让变量加1,最后复制给6位的信号

楼主:

是这样吗:
  SIGNAL ORI_ADDR: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
  .
  LAST_ADDR<=ORI_ADDR+"000001";

网友: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加上这两个库,就可以随便用xxx + 1 了

网友:

VHDL麻烦就麻烦在这些地方。

网友:

我刚用vhdl的时候也很烦这个,后来觉得强类型还是个不错的东东,也就忍了。

网友:

强类型可以防止编程人犯很多低级错误,习惯就好了

网友:

vhdl语法定义得很严谨

网友(2004-11-06):

对啊。。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定义了运算符的重载,可以直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