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D格式的波形信息文件转换!

楼主(2004-09-13):
使用verilog XL编译出来的测试信息,是VCD类型的文本文件,如果使用DEBUSSY就必须要使用$fsdbDumpfile等系统函数,现在,我想把VCD的文件直接转换为0101的时序信息文件,请问有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请指点一二....

网友:

你要转成什么格式的,需要在哪个软件里面打开?

网友:

debussy有自带的vcd转fsdb的工具,只要在turbowave中直接打开
vcd文件,转换自动进行(记住把底下的filter改成"*.*"才能选择vcd文件

楼主:

是的,在工作站上可以直接使用debussy自带的系统函数将VCD转换成FSDB的格式,使用nWave观看,可是,我现在是想在测试时将Verilog XL DUMP出来的VCD格式文本文件转换为电平或者脉冲0/1信息,输入到机台中测试ASIC芯片的功能.这里是最后的测试阶段,而使用debussy看波形是前期仿真了!
请指点

网友:

无论安捷伦还是泰瑞达的测试设备都可以直接将VCD吃入!

楼主:

请问楼上,我们用的是credence的KALOS机台,不知道是不是也可以啊?

网友(2008-01-30):
通常ATE 厂家会采用第三方工具作转换,如 Teradyne 推荐使用 Wave Wizad

网友:
debussy有专门的命令可以将VCD转成fsdb波形。

网友:
你可以自己写一个程序将VCD文件转换为0/1的文本文件啊.
我们公司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2014-04-30):
请问楼主后来找到方法了吗?请指导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2014-06-18):
同求,楼主后面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