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fpga设计问题,设计时速度是ns级的,在输入是ms级时是不是可以运行良好呢

楼主(2004-10-11):
就是在仿真在ns级可以运行,下到片子里可以在ms级信号时运行吗

网友:

要看你是前仿真还是后仿真了,前仿真的时钟频率没什么参考价值。如果是后仿大部分情况下没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1).假设这个信号是一个时钟输入信号,其后接了一个DLL,那么如果时钟频率超过了DLL的输入范围,那么显然不能正常工作。
(2).假如该信号是一个普通信号,那就要看后级逻辑对该信号的使用情况了;
(3).这个还与器件和信号的电气特性有关。